白屏 屏电路无升压 求助

楼主(2012-03-09):
已经确定是屏电路的问题 我是个新手 高手帮忙分析下 是哪里导致的原因

网友:
高手呢  帮帮忙啊

网友:
没有转到12V 是哪个的原因呢?

网友:
奇美屏吗?5V进去了  其它 作电压 都没起来?

网友:
TPV什么屏  没见过。。

网友:
5V是进来了  VGHS 2.59V  VGHS 0.44V VAAS 4.87V

网友:
看不明白,太专业了

网友:
这里的4.86是不是应该是12V才对啊

网友A:
TPV..是冠捷的,,,冠捷组装的屏...玻璃面板我看应该是奇美的吧..那个8脚 是不是1380?

网友:
那个8角是 1102 这是屏的板号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奇美

网友:
那是烧成那了还是修成那了。。。。。

网友:
这有升压电路,自已看修!

网友A:
看了你补的图片..我可以确定这是天马的面板了..不是奇美了..那个8脚是管理电源的..上面印的都是代号不是真正型号...换掉8脚 故障就应该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V..是冠捷的,,,冠捷组装的屏...玻璃面板我看应该是奇美的吧..那个8脚 是不是1380?

那个8角是11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补的图片..我可以确定这是天马的面板了..不是奇美了..那个8脚是管理电源的..上面印的都是代号不是真正 ...

没一样的 看来这下难产了。 从坏屏上拆下来一个 换上还是不行。

网友A:
有这样一片破屏..有配件就好整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一片破屏..有配件就好整 ...

哎  看来只能在淘宝看看有没有类似的破屏了。

网友B:
打一下24V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一下24V的对地阻值
24V?在哪里?

网友:
楼主。你在焊下去这个屏板要废了。。。你这都是怎么焊的啊???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查芯片和各脚上的电阻电容,特别是控制制上脚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