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盘维修

楼主(2012-03-09):
我是新手大家指教,手上有坏的老式硬盘 需要修理 需要什么配套维修工具,我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你要修硬盘的什么问题  坏道还是板子还是。。。

网友:
-信心满满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id=564029

网友:
先要说说是什么症状。大家才可以帮你出主意。

网友:
一个是板子坏了希捷的60g 另外两个会转但电脑找不到任何信息

网友:
60g的希捷。我看就不要修了吧,.
另外两个把板子拆下来,把接触点清理一下试试。在BIOS里看看有没有硬盘。

网友:
60G的还是卖废品吧

网友:
硬盘不是那么好修的哦,楼主也想的太简单了吧,像你这个就把它当垃圾了吧。

网友:
新手先拿坏的练练手而已 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还能修复么?

网友:
认不出硬盘需要用PC-3000检测一下,一般需要重新刷写固件,电路板问题需要去找相应电路板更换或者进行芯片级维修

网友:
老式的硬盘也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