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拆液晶基板时,下面有胶怎么拆

楼主(2012-03-09):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修一台长城23的显示器,灯管坏,在拆屏时,先把屏外的保护铁框小心取下,把屏背后的电路板螺丝拆开,应该液晶基板和背光板就好分离了,但现在的新屏,一般为了防漏光,在液晶的玻璃基板下面和塑料保护框之间上了双面胶,有的上的很严实,一点缝隙都找不到,没办法分离,有的屏还有点点缝隙,可以用比较软的名片纸划开,对于一点缝隙没有的基板,就没有办法取,有的师傅建议液晶基板和塑料保护框一起取,感觉这样风险大,只要取的不平衡,液晶基板就坏了。还有的师傅说可以用热风枪加热一下液晶的基板的四周,这样可取吗,热风枪的温度最低也得100来度了吧,难道就加热液晶基板下面的双面胶,基板不会过热坏了吗。谢谢各位师傅,你们一般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取啊。

网友:
这就麻烦了    先给客户说好有风险  这就好办了 至少我是这样

网友:
你给顾客说坏了 不赔?

网友:
是啊,又想挣人家的钱,又想怕搞坏了,不想赔,能行吗。

网友:
有的师傅说,从两端抽出来,我看了下,真不好操作,两端都有铁框档着了,还得想办法割开了。再说了液晶基板还是个很脆弱的东西呢。还在上面装着呢。离灯管两端的铁框也近啊

网友:
我记到我换笔记本灯管的时候 就遇见过双面胶  还好屏不大14寸的 好拆 你那个屏那么大 要小心点哦

网友A:
用风枪吹是对的。
温度调到最低1值得100度,风量2级,用最小的风口,一边吹一边拆,100%无差错

网友:
双面胶用热风吹后的确粘度会下降,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热风枪怕温度高,用热吹风机不行吗

网友:
双面胶用热风吹后的确粘度会下降,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我用电吹风吹,受热面积大,温度低,怕把屏吹坏了,碰到这屏最好和客户说清,尽力修,否则装就叫走人不修了,搞坏屏陪不起,而且名声更难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吹是对的。
温度调到最低1值得100度,风量2级,用最小的风口,一边吹一边拆,100%无差错

师傅100度的温度吹液晶基板,不怕玻璃基板热胀冷缩破了吗。那玻璃基板挺薄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100度的温度吹液晶基板,不怕玻璃基板热胀冷缩破了吗。那玻璃基板挺薄的啊

柔和风、2级风量,给点热量,胶相对好下些。我就是这么做的。注意要贴着铁框吹。一开始不熟练,最好两个人一起操作。拆几次就熟悉了。

网友:
有胶的是少数,我遇到有胶的就不分离面板,直接从背面一层一层拆,换灯管就可以了,但要绝对小心,不过,这种搞法面对23寸也太危险了。我是不敢用热风枪吹的。

网友:
我是连塑料框架一起下,只是要很小心,至少到现在都没有出过纰漏

网友:
是沿着边沿的那种双面黑胶,长但是很窄,我取过,细心点没事!

网友:
一起拆了。。。。。。。。

网友:
我都是用电话卡划进去一点点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 是19液晶   慢慢分开的  很小心用一字把双面胶切断

网友:
100度的热量,风量小些,再用东西划进去,应该可取。

网友:
个人认为,液晶没那么脆弱。想必大家都修过这样的联想显示器,灯管长时间打火,拆开后,发现许多地方都烧糊了,但液晶屏本身并没有坏。所以,100度的微风,把握好距离,应不会伤害液晶。

网友:
对温度把握不准,建议用电话卡一边修成锲形,插入后向铁皮边用力慢慢移动,细心就成,祝你成功!

网友:
呵呵,谢谢大家,觉得还是用温度加升方法好点,卡片塞不进去,也不能硬塞啊。锲形是什么形状啊。没听说过,呵呵。

网友:
我一般是用小刀片,割开一点,然后用硬点的塑料纸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