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的笔记本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2-03-09):
七喜的笔记本进水不开机,客户拿来是是拆了的客户是牛奶打倒在上面从下面流了出了,我接过机子。客户还说他自己用吹风吹干了的,我仔细看了一下主板没有明显的腐蚀,只有先洗看,烘干后,开机走到0。73就不动了,我看见开机芯片有几只脚已经发黑,于是就补焊,可是补完焊后再开机就没有反应了,只好将开机芯片取下,发现下面好脏,处理完后再焊上去,开机还是一样,因为找不到开机芯片代换,所以就不知从何下手,请各位高手指点求教?

网友:
不要修了。我这里还有一张七喜主板也是进水的修好了 。我们交换吧

网友:
看看有什么开机条件没满足的

网友:
进液的机器对着图纸修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