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楼主(2012-03-09):
接手一块联想G31T-LM 看着挺新 测试各处供电正常 就是不跑码 刷bios涛声依旧 供电正常 不过cpu 该从哪些信号查起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

网友:
沙发没人抢,与楼主同样遭遇啊,故障现象一模一样地,刷BIOS无果,没思路,等高手指点。各路供电,时钟打过波,诊断卡复位灯也都正常。按北桥没反应。而且,在开机的时候,会听到喇叭里有,哒哒的两声响,清CMOS也都做过。就是不行。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兄弟的帖子,原帖地址如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75908
换南桥好的,经过这个提醒,今天进行测量的时候,确实有认真摸过南桥,中心点的位置有点烫,明天也订个南桥换上试试。楼主也考虑考虑吧。

网友(2012-05-27):
这问题我换IO好过

网友(2012-03-19):
修过一模一样故障的板,型号也一样,就是南桥虚焊!!!!!!

网友:
我的刷bios就ok了,哈哈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复位呢,..

网友:
我的和版主的板子一样,就是不跑码,喇叭响2次,cpu发热,今天又在家看板子,摸到南桥有点温度,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
这个图纸还挺有用的

网友:
南桥问题比较大

网友:
我的是开始不跑马,CPU有供电。上CPU就没CPU供电

网友:
后来仔细检查发现是桥供电没有,弄好了后就亮了。但现在是一进系统就掉电。头疼现在还扔在那

网友A:
逐步拆网卡和声卡,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换南桥好的。

网友:
楼主,先换32.768晶振,不行就干南桥吧,保证你好,先用250的温度加焊,倒计时5秒,开始用镊子轻轻推动下,还是不行就换南桥吧。我修方正G31T的板子是一个样,就是品牌不一样而已。都是精英代工的。通病晶振和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逐步拆网卡和声卡,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换南桥好的。

我重置下南桥试试。好了通知你

网友(2012-04-19):
我也加焊试试

网友:
换个I/O 我的就是换I/O
现已OK

网友:
一直想找这个图纸,我的板有救了!

网友:
分段维修,查BIOS cs#.

网友:
我遇见一块声卡没有声音的,正需要你这个电路图

网友:
做维修最怕的就是碰到这样的板 好似什么都正常 就是不跑码 所以一切都有可能影响到CPU不跑码 就像上面各位所提的 有南桥 IO BIOS  北桥什么的 如果是实在查不到的情况下也只能挨个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