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被烧掉了

楼主(2012-03-09):
我有一个几年没用的 并口 80G硬盘,那天用一根数据线连接光驱和硬盘插如主板,然后开机进入BIOS能检测到硬盘,然后我放入系统光盘准备装系统,杯具发生了,硬盘接电源的地方的一个黑色零件给烧了,然后电脑彻底成为尸体了,怎么也开不了机了,那为高手能告诉我怎么回事?
开不了机

网友:
元器件老化造成的吧 修好在用试试
同意楼主:
5.0
shat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不是硬盘的供电烧了

网友:
-信心满满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id=564029

网友:
会不会是哪里接地了? 烧硬盘不会不开机呀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支持!!!!! 建议换个 硬盘供电

网友:
可能是硬盘短路了

网友(2012-10-13):
MOS管烧了哪个换哪个

网友:
强行启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