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电源的故障检修方法

楼主(2012-03-09):
6.7.1  笔记本电脑电池的故障表现

    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属于消耗品,一般使用2~3年后性能就会有较大的下降,在使用过程中还会经常出现故障。笔记本电脑电池出现故障时主要表现为:用电池无法开机,电池无法充电,电池容量变小等。造成这些故障的主要原因是电池接口损坏、电池温度过高、电池与笔记本电脑接触不良、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电源管理模块故障等。

6.7.2 笔记本电脑电池的拆卸
     笔记本电脑电池的拆卸步骤如下。
     ①先从笔记本电脑上将电池取下来。取下来时要注意电池与笔记本电脑之间的锁定装置,不要使用蛮力,以免将电池与接口弄坏。
     ②观察笔记本电脑电池的外壳,看是通过卡扣固定还是通过螺钉固定,确定固定方式以后将电池外壳打开。打开电池外壳之后,就能够看到内部的电池芯和电路了。
     ③将电池芯拿出来,发现每节电池芯都是用焊接片焊接在一起。此时笔记本电脑电池的拆卸就完成了。
6.7.3 笔记本电脑电源供电电路的故障检修
    笔记本电脑电源供电电路的检修步骤如下。
     ④笔记本电脑开机无显示,首先应检查供电电池。如果开机后显示屏无显示,但指示灯亮,则说明电池是正常的;如果电池指示灯不亮,那么重点应检查电池。
     ②电池的安装非常重要,每台笔记本电脑都有一个锁扣用于锁定电池。如果电池安装不到位,出现空隙,锁扣也就不能锁紧电池。当把电池正确安装到笔记本电脑上的时候,锁扣会自动呈现正常状态。    。
     ⑨电池与笔记本电脑之间由接tZl相连,困此接口处于良好状态是电池能够正常为笔记本电脑供电的主要条件。如果出现变形,应对其进行调整或更换。
     @还可以使用替换法来确定笔记本电脑的电池是否正常。如将故障笔记本电脑的电池装在其他同型号的机器上,能够供电时说明电池良好,故障应出现在笔记本电脑主板的电源管理模块中:如果不能供电,说明笔记本电脑无故障,是电池损坏了。
     (§)若笔记本电脑的电池正常,而无法开机,应检查电源开关。笔记本电脑的电源开关使用的是微动开关。
     @检查电源开关电路的时候,除了检查电源开关的性能是否良好以外,还要检查外围电路中的元器件是否损坏。
     ⑦如果电池可以给笔记本电脑供电.但是无法正常充电,或不能使用电源适配器,那么就应检查笔记本电脑电源接口电路以及外围元器件。
     @电源管理模块常采用集成电路控制,如LTCl628、LTCl 539、LTC3728L等。
      LTCl628是两相高效同步降压式开关稳压器,图6.57为LTCl628的内部电路图。LTCl 628采用使两个通道异相工作的时钟来进行驱动,从而使得输入电容器的允许电流减小了50%,因此,广泛应用在笔记本电脑中的5V、3.3V电源电路中。
    笔记本电脑在待机状态(即不按开机键时,系统供电单冗就有3.3V和5V电压)时,LTCl628的控制引脚①和⑤有6.8V的拄制电压,⑥脚为O.65V启动电压引脚。若上述3个引脚电压不正常,则会导致笔记车电脑出现不能开机的故障。
     LTCl628有28个引脚,其功能如表6—9所示。
  笔记本电脑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80832-1.html

网友(2016-10-17):
:D:D: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