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 VTT无电压,请高手帮帮自学维修的小弟吧

楼主(2012-03-09):
一个775主板,cpu无供电,查到无VTT电压,再往上走,犯迷糊了

有个字写错了,1117的2脚到1脚有个小电阻,写成了2-3有个小电阻

网友(点评):
我的一块和你的差不多。修补好了。希望你可以

网友:
看不懂,呵呵,我是来围观的

网友:
LZ画的图纸不一般啊。画清点。些像是线性稳压电路。

网友:
这个还是画上图再用中注示吧,这样太难理解了

网友:
太不清了,不知道画的什么

网友:
看不明白哦。CPUVORE工作条件,供电,EN 。这些你查了没有

网友:
对着图纸修

网友:
看不清楚,就那个1117是稳压管,是固定输出电压用的。台式机修的很少,忘了具体连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我知道了,那个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所以是反着接的,我以前一直以为稳压二极管的正极是接地的
我拆了个普通的二极管上去反接,肯定不能导通,
请问怎么区别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呢,那种红色的小二极管,不标型号

网友:
楼主你的草图也太草了  看都看不懂   CPU无供电要看下供电IC有没有收到EN呀 VID是否正常嘛

网友:
你们不懂VTT么,我都画了,无VTT电压,无vtt就不会有vid,更不会有vcore

网友:
看到晕了,写整齐一点,字体好点

网友:
你的1117都有电压输出,你看那个二极管有没有电压,

网友:
楼主画的是有字天书

网友:
无VTT_CPU 先看1.8V _DUAL

网友:
这图看的头疼

网友:
CPU无电压,,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从上管的G极跑线,,到CPU电源管理芯片,,查电源管理芯片的三大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我真是看不清你画图呀

网友:
                楼主, 你画的是漫画?

网友(2012-04-29):
用尺子重新画下草图吧

网友:
蛋疼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