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镊子跑线法的不同看法

楼主(2012-03-09):
这种镊子工具尺寸是否该和车床工量外园的外园卡差不多,否则在主板中心区域的过板线孔,要同时点是够不到的。多层板的过板线路还有不少,是不在正对方向穿出,而从别的位置穿出,特别是电源及地线。镊子跑起来就不一定行,有较大局限性。

网友:
镊子跑线路找的是铜孔,盲孔肯定没得找的,你又不可能揭开电路板看里面的走线

网友:
万用表套个针头不行么,还方便!

网友:
镊子也不是万能的  但是跑线的时候还是很好用的  要是没有镊子的话过孔的线还是很难找的

网友:
能认识到工具的局限性说明你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