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35主板 供电 时钟全正常 不跑码

楼主(2012-03-09):
V星P35主板 供电 时钟全正常 不跑码  自动掉电 掉电后会在开机 CPU电源IC ISL6322 EN  PG脚都有电压  复位测试点有电压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不知道从哪里查起

网友:
先写个BIOS了

网友(点评):
那肯定是先刷个BIOS吗 微星G31掉电的我修过好几块了 都是刷bios

网友:
BIOS刷过了

网友:
你测测掉电之前有什么电压,掉电之后没有什么电压

网友:
你查一下ATX电源灰线供电,阻值正常 不,不有复位开关点一下看能不能复位

网友:
大多都是复位的问题   刷过的话  你试一下强通电是哈

网友:
拿诊断卡 跑什么码呢 什么都没有吗,,,,可以查码的把

网友:
CPU 是你测试还是客户随主板来的,

网友:
这主板南桥好像是 NH82801IB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