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T400 看下什么问题

楼主(2012-03-09):
手上有台T61  T400各一台  拿来时加电不显示 换了显卡能使用 就是每次开机以后在关了 都要放下BIOS电才能点亮 有遇见过的嘛 麻烦指点下

网友A:
T61一般都是开机之后掉电,掉电再起就亮了,IBM就这样你说的BIOS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知道AUSU有着给情况解决的办法是把东西装好后放下点开机 然后系统从装 中间不断电

网友:
加焊电源管理芯片一般OK

网友:
也遇到过没有解决  在线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61一般都是开机之后掉电,掉电再起就亮了,IBM就这样你说的BIOS我还没遇到过。。

T400搞定 T61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T400搞定 T61还没有

T400也是BIOS报错

网友:
查查COMS电路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把独显关闭 用集显就行

网友:
换板子撒,哈鸡巴,刘鸡鸡,你个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