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r780g2开机花屏,重启就好

楼主(2012-03-09):
翔升r780g2集成显卡,开机花屏,重启就好,,北桥加焊后当时很好,冷却后涛声依旧,会不会是旁边电容变质了?
还有一个问题,分辨率到1440*900会黑屏。

补充一下:内存换过,开机logo就花,排除系统驱动问题。

网友(点评):
先软后硬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问题

网友:
你在查查显卡旁边几个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BOIS问题吧,刷最新的看看,我遇到过

网友:
先刷BIOS,再重植或换桥

网友:
冷的时候不行 我估计也还是桥虚焊

网友:
改不了分辩率的话那应该北桥的问题

网友:
1、换一下内存条;2、第一内存插槽清理一下;3、测第一内存插槽到北桥间的阻值是否正常;4注意一下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下。我以前遇到过 换了内存条久OK了

网友:
先板卡。然后再芯片级维修,CPU也有出问题的。

网友(点评):
回帖认证看贴,这些话有灌水的嫌疑

网友:
北桥问题比较多吧,不行就换个试下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 换了内存条

网友:
先换一下内存吧,不行在加焊一下北桥,再不行换北桥,耐心。。。。。点,换完没好在说,在出点子

网友:
进BIOS把GPU的相关频率降下来

网友:
换内存看看,不行就重做北桥。

网友:
我怎么看你的电源有一根线掉出来了?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一下CPU看看,AMD CPU问题多多呀。不行再刷BIOS,重植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