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液晶灯管后如何把反馈线固定在支架上呢?

楼主(2012-03-09):
原装灯管的反馈线都是用一种胶固定在支架的凹槽里边。

换灯管的时候需要把反馈线扯下来,但是一扯下来那些线就粘不到支架上去了。

大家平时都是用什么方法把反馈线固定到支架上的呢??

不知道原装的灯管上用的什么什么胶来固定反馈线的

网友:
那条线 不叫反馈线..那种胶类似双面胶一样.后期换灯管的..我们都是用"黄金胶纸"(一种金黄色 透明胶)分段粘...

网友:
谢谢。不过那根线好像就是叫反馈线的吧

网友:
交流电还分什么线呀,我反正是用高温绝缘胶带或窄的锡泊带粘。

网友:
我一直用的是普通的透明胶带

网友:
多谢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