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45主板 rt8802a

楼主(2012-03-09):
945的扳子,mos管和电源插座对地阻值正常,上假负载后,核心供电电压0.6v   只有vtt电压1.2v正常,上真u也是,cpu电感,内存电感,pci电感处 电压只有0.几v。    rt8802a+bd9h    1脚1.2v   12脚  5v,然后跑12脚的线路,一路到bd9h,一路到了两个三极管处,三极管这里我不会跑下去了。
请指点

网友:
不想跑电路的话 你就找个图纸查

网友:
dvd  12脚本来应该是1.2v,现在是5v,到底哪儿的问题,cpu,内存,pci-e  供电都0.几 伏

网友(点评):
我的测也是1.2 左右

网友:
是啊,大师们来看看了

网友:
IO是8718吗,遇到过FOXCONN的945主板,8717坏了,引起全板供电不正常。

网友:
图纸对于我们这些新手来说,真难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儿有图纸?这个不好找吧。

多找几个论坛网站每个网站都看看

网友:
不太会跑线,弄了一下,12脚出来有一个电容,一个000电阻,电容另外一脚到两个三极管,然后不会了。
000电阻到两个排阻 681,681到北桥哪儿一个000电阻,然后到场管,量了电压,场管1.2v   000电阻1.2v
排阻1.2v,可是,rt8802 的12脚是5.1V

网友:
都没有人看了啊?顶起来,dvd脚  5v,现在整个板子供电都没有了,cpu核心供电0v,

网友:
顶啊,顶,大家指点一下啊

网友:
内存附近的一个场管   一个脚12v 另外两个是5.18v有问题吗?

网友B:
我手上也有几片和楼主一样的rt8802a+bd9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有几片和楼主一样的rt8802a+bd9h

你的也坏掉了?12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2012-04-13):
3级管一般就是NPN,PNP这2个,PNP都是E级都是接地的,查B级C级都是功电的,跑B级线路不就搞定

网友:
1、12、31脚的电压应该是:1.2、1.2、5.

网友(2012-05-27):
1、12、31脚的电压应该是:1.2、1.2、5,如果VID组合对,输出不对,可能就是IC坏了。

网友(2012-07-17):
我的1 。12。 31电压都正常。加焊无果!大小芯片全换OK了。哈哈

网友(2012-10-07):
谁有这种图纸

网友(2014-01-14):
我的七彩虹是全部换了2个IC,但是时有电压,时不出电压,烦躁死了。。不知道怎么修了,测量小东西也 没有明显坏掉的,,求解啊

网友(2014-02-28):
RT8802A 12脚的电压没有,是R624上拉电阻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