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流程图

楼主(2012-03-09):
主板维修流程图
        1、PCB 有无  open  short
        2、有无烧焦的痕迹。
        3、电容有无流液,鼓起,松动等。
1)        4、注意被别人焊接过的地方。
        检查外观        5、插槽内有无异物或短路。

   OK
        OK

2)        NO

        电压阻值偏小

   OK
        1、量CPU电压对地阻值有无短路。

3)        NO        2、看COMS跳线有无跳错。
                                3、量POWER ON排针电压能否够高2.5V以上。
        即不能触发        4、南桥旁边的32.768kh2小晶振。
        5、PS-ON讯号连线是否断。
        6、量I/O和南桥供电。
        OK        7、量I/O迅号有无进出。
        8、查找PS-ON线路,查找POWER ON至南桥门电路
        或I/O的连线。         A、量三极管有无损坏。
        B、量电源IC的工作电压12V
        1、无CPU电源       或5V有无。
        C、量三极管B极与IC之间的连线
4)        ON        D、更换电源IC。

        A、量时钟IC的供电3.3和2.5
        2、无时钟        B、14.318晶振有无波形。
                C、更换时钟IC。
        OK
        3、无复位                A、量Reset排针电压是否够高。
        B、量时钟IC有时钟输出
        C、追排针往门电路或南桥的连线。
        D、南桥坏。

        4、CPU电压值不对   量VID线有无开路或短路。

                                  1、看BOIS有无片选讯号   a、有片选   1、换BIOS。
        2、量BIOS数据线、复位
        不开机        时钟(把BIOS拨下)量。
5)        3、量PCI的AD线。
        不能跑CI 只显示        4、量CPU的HD,HA线或, 排阻。

        00、CF、CO、FF
        b、无片选    1、量PCI的Freme。
        2、如无帧信号再量CPU的
        ADS#和DBSY。
        a如有ADS#或DBSY而无
        PCI之帧信号则北桥可能坏。
        b如有帧信号则南桥可能坏。
        c最终量CPU之HA、HD和
        PCI的AD来确定南桥或北桥
        不良。
         OK
        2、无CPU复位(包括复位不动作)   1、在PCI有复位的情况下:
        a、量HWBlink总线。
        B、南桥。
        C、北桥

                                       1、内存槽接触不良(刷一下,擦一下)
        NO        2、量内存工作电压SDRAM(3.3V)DDR(2.5V和1.25V)
6)        拉C1、C3、C6                3  量时钟.
        A7或E1                4  量MA  MD.
        5  量CPU旁边的排阻.
        6  北桥坏.
        7  量DDR的负载排阻和数据排阻.
        OK        8  SMBDARA   SMBCLK
        1  32.768是否OK(有无杂波)
        CI-05循环   2   I/O坏,LA,LD(ISA高端数据或地址线短路)
        档07 ,05  3  3   I/O与南桥的连线
        4   南桥
7)
        NO     档ob        1  换BOIS
        2  量HD的数据线

     OK
        1 量内存的数据负电压1.25V(DDR)2.5V;清除CMOS
        档bo                2 量北桥的供电
        3 北桥坏
        1 量AGP工作电压
        (4*为1.5V  2*为3.3V)
        档25                2 北桥坏

                                           1  量74F244可编程器的供电.(即倍频调节)
        NO          档od                2  74F244坏
8)                        3  PCI槽之间电阻和排阻.
        还是档机
        1 量AGP槽之AD线
        档2d                2 INTR 讯号
        3 北桥供电
        4  北桥坏

        1 刷BOIS或换BOIS
        2 时钟发生器不良
        档26                3 北桥供电
        4 清除CMOS
        5 北桥坏
    OK
        1  I/O供电
        2  I/O不良
        档50                3  南桥和南桥供电
        4  北桥供电

        1 刷BOIS或换BOIS
        档41                2 量BOIS的数据线有无短路
        3 量MD和HD有无短路

        档硬盘        1  量硬盘接口
9)        2  南桥不良

        OK
        1 北桥供电
10)        档机        2 南桥不良
        3 北桥不良

     OK
                   1  BOIS
        NO                                       2  南桥旁边电阻,排阻.
11)                  3  南桥
        不能进系统

     OK

                1  时钟发生器
                出现LogoF死机    2  I/O不良                不稳定也是一样
        12)        3  南桥不良
        死机        4  北桥不良.
        5  各参考电压偏低.

        OK

                                1  量AGP之INIT有无断线
        NO                                      2   量AGP之INTR有无断线
13)        显卡无法装驱动即不能装颜色        3  北桥供电或北桥不良

14)

                才有HUB- LINK总线
附        INTER之801AA/AB/DB/EB
        V/A之8233/8235/8237        或V-LINK总线
        SIS之961/963                   或妙渠总线

网友(点评):
这个像什么维修流程图呀?好有点乱呀!楼主能不能整理一下,再发上来呀?

网友:
不好意思有点乱··在WPS里直接复制的, 有时间在整理下····

有点乱啊 看的不是太懂 对这种不是很理解

网友(2012-05-28):
这…………………………太不负责了!!!!

网友(2012-03-09):
有点乱 我复制一下,自己在整理一下,不错

网友:
确实够乱的  对于新手 或入门的  慢慢看 看懂了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给LZ顶起来

网友:
首先还是要谢谢楼主,但最好能整个图文并茂的教程,像我们这样的新手才能看明白的嘛

网友:
先收藏下 自己留着研究 谢了

网友:
学习一下!虽然有点乱

网友:
确实够乱的  对于新手 或入门的  慢慢看 看懂了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
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比较有用的

网友:
确实够乱的,自己去百度一篇整齐的来看。

网友:
只要用心看
就能牢记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好东西,这个不错,有维修思路!顺序自然流畅!

网友(2012-07-20):
好东西来的呀,可是有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