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j开机掉电

楼主(2012-03-09):
华硕a6j,945芯片组,ati显卡,故障现象是按下开关键电流瞬间上到1a然后掉电,测各项电压瞬间都等出来,怀疑是板子有短路,把板子上所有的电容都量了也没发现短路,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瞬间也有,怀疑是显卡或北桥不过掉电,先加焊显卡开机测试ok电流上去不掉了好了,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少见的,通常显卡不过会不显示,但瞬间掉电的还是很少的

网友:
加焊前你该按按显卡试试,这样保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