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7启动慢如何解决

楼主(2012-03-09):
最近装了2台本本,都是在启动的时候要1分多钟,但本本自带的系统只需要30——40秒都能启动完成,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Windows

网友:
是不是中病毒了,把硬盘格式化在装系统

网友:
win7就是很慢啊,比XP

网友:
系统不怎么匹配,原机带的系统肯定比外面破解的好。

网友:
把多余的启动项关了,把自动更新关了

网友:
1,少加载启动项2,清理不需要的程序3,装金山杀毒软件4,如果是拨号上网最好是绑定IP

网友:
可能加载的东西比较多。也可能是你WIN7版本的问题

网友:
加载程序比较多,用360查一下。

网友:
电脑配置怎么 在检测下硬盘内存条

网友:
不匹配,还是换X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