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54SW01 V.1液晶屏

楼主(2012-03-09):
一台15宽屏显示器,客户说没有显示,试机果然是没有显有背光,拆机检测下排线,没问题,从插一次,在试显示正常、、试了一段时间关机,过了一会在开又同之前问题一样,还有时会出现一竖一竖的现象,从插排线又正常,以为排线问题,直接焊了上去,问题还是一样、、请问是屏坏吗?有图片帮我参考下、、 注明有时用几个小时都正常,只要一关机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这样的现象或者有背光无显示、、驱动板也代换过、、

网友(点评):
你驱动板都代换过 那就是屏的问题咯 楼主整好 麻烦说哈是怎么整的

网友:
我手里也有台这样的     手里没这种屏线  就没整  怀疑是驱动问题

网友:
高压部分包括供电的电容看看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样一台联想19寸的,时间要长些,用个一两天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换过通用板都是这样应该是屏问题多

网友:
横竖道都有  屏的问题几率大一些

网友:
屏电路正常,就是屏挂了

网友:
屏液晶屏TFT场管关闭电压VGL有没正常。

网友:
越是小屏维修成本越高,都没法给客户说。90%屏坏,给客户报价150肯定不修。

网友:
九成是屏坏了

网友:
修好说一下

网友:
把屏芯片和屏接加焊下试试

网友:
屏坏了,我上午刚也见过海尔19寸的,和你的故障一样

网友:
用风枪小心加焊屏上面的芯片试试,基本上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芯片什么都加焊过,还是不一样,不想浪费太多时间,所以先跟客户报了价钱120他都不修啦!所以也没有继续研究啦!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遇到过,那是有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