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路由器问题 还请高手回答

楼主(2012-03-09):
我现在有2个路由器 地址一个为192.168.0.1 一个是192.168.1.1 怎么让这2台路由同时使用 而不影响
路由器

网友:
普通的肯定不行吧,你去弄个三层交换机还是有可能的,然后在下面接路由器

网友:
没听说过。 我以前到是把无线路由器。接有线路由器当。 无线交换机用。

网友:
192.168.0.1用于拨号上网,192.168.1.1wan口接192.168.0.1的lan口,192.168.1.1wan口设置,静态IP,192.168.0.2,255.255.255.0,192.168.0.1

网友:
你有两条独立的宽带在用?还是只有一条其中一个要做成交换机用。

网友:
一个网内不能两次路由,只能拿其中一个做交换机

网友:
4楼是正解。
也可以192.168.0.1用于拨号上网,192.168.1.1的DHCP关闭,
192.168.1.1的路由不用WAN口,可以用LAN口接192.168.0.1的LAN,等于是做交换机使用

网友:
当然可以两次路由,一个接广域网拨号,另一个广域口接第一个的LAN口,设置WAN口为动态IP,电脑随便插在那个路由的LAN口,都可以上网

网友:
当然可以,但是你要一个当路由,一个用着交换机,现在路由一般都有交换机功能,就是把上级过来的线接在lan空上wan不用

网友:
4楼8楼正解,也可以动态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