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接法会不会影响速度

楼主(2012-03-09):
各位高手们 网线一般最长能接多少米内可以使用  而且信号不会经常丢失  有没有不同接法可以让很长网线正常使用这种说法

网友:
路由加交换机  应该可以 的

网友:
应该没有吧。  一般的是国标接法

网友:
要看网线的材质,有的100M信号都有衰减

网友:
是长短确定的

网友:
导线越长信号衰减越厉害。。。我最长接过的是六十米。。。估计超过一百米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
不要超过100米,如果超过就要加路由或交换机。。

网友:
如果你是卖的很差的网线,你接错了1M都衰减

网友:
一看线径,如达不到0.5mm线径就距离短。二看线材,如不是铜线而是铁包铜距离短。三看双绞线绞得密不密,很松波纹距离长就传输距离短。四看你做头子,如1、2用一对线、3、6用一对线距离就长。五看你的设备,好的网卡或交换机会吧4、5和7、8接地,降低杂波干扰距离就长,标准线材理论值是100米。距离长了你可以把网卡设置成10M用,会好点。简单办法测试,你目前比如要拉线150米,那你就弄150米线做好头试,如通就去拉线。,还有一个做法可能会长,就是1、2用两对线,3、6用两对线试试,这样要动用电烙铁接转接线了。

网友:
好像有几类做法吧。。。应该有不同的应用。。速度这快。要看多长。

同意

网友:
我觉得主要还得线的质量好,我用的最长的90多米

网友:
你卖好点的网线,就好了撒

网友:
我用网线接头连接过两根网线,速度很不稳定,有时候能到1g,有时候只有100M。

网友:
这个好像还真没多大关系,但传输距离远了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
9楼好专业,赞~

网友:
看线的质量了

网友:
没事儿的、中间加个交换机就OK啦、

呵呵

网友:
知道了没事儿的、中间加个交换机就OK啦

网友:
差的会影响的,距离不是太远,没问题,网线的含铜量越多越好

呵呵

网友:
网线好坏是很重要的,网线好的话超100M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