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17寸和15寸驱动板刷程序问题

楼主(2012-03-09):
如题关于联想17寸和15寸驱动板刷程序问题,图中两片驱动板都是联想液晶拆下来的是坏的,有一块是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另一块是花屏,想刷一下程序,但是这种驱动板不知道怎么刷?我乐华的编程器,还有44角的液晶转接座,但像图中两种驱动板不知道怎么刷?请高手指点!!发个网站也可以,就是说刷此驱动板的工具网此,想买一个回来试试?

网友:
一个改驱动板      一个换和原来一模一样的吧   有哪些刷程序的吗?

网友:
用280u 580u 500p 都可以刷

网友:
何必浪费时间 换一块不就可以了,而且程序那么的难找

网友:
在网上一搜应该可以找到吧

网友:
可以问一下客服!

网友:
西尔特280U BIOS烧录

网友:
这两个板都能用液晶编程器刷写,但你你主板编程器可以把上板上面的程序存储芯片拆开来,使用主板编程器刷写。第一块板是程序存储芯片是大芯片 的左边小八脚的,第二块板程序存储芯片是,大芯片右边有一个勾的八角芯片。

网友:
应该是24LC16B吧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刷程序总出错,换了个片子刷好了,还是不能用。

网友:
弄个刷程序的回来试试

网友:
找个编程器刷程序 不!

网友:
程序不好找啊

网友:
高难度,一般换我都整块的换,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