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颗粒的大小和顺序怎么看

楼主(2012-03-09):
512内存,检测300多MB以后有个颗粒坏,但是怎么在PC板上找到那颗内存呢???

网友:
百度下看看。  没修过内存

网友:
换一条吧,512m都不值几个钱啊

网友:
是的,512的,老古董了啊

网友:
我看别修了,要是想学技术的话,上板块看看,有相关的帖子。

网友:
上专业版块看吧

网友:
请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嘛,我们想学维修方法的哈

网友A(2016-11-03):
没有顺序的,每个都是同型号,只是批次不一样所以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顺序的,每个都是同型号,只是批次不一样所以不用担心。

这个只有一个个换才能知道哪一个坏了,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