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磐正ak780u图纸

楼主(2012-03-09):
救命啊 没有1.2v 电压
rt9202
7脚 4.2 5脚 5v 1脚 5v
无短路 换了3个9202了
郁闷了 才用示波器 检测下 瞬间 驱动脚 有波形

网友:
看看9202连接的驱动脚连接的MOS管有没有击穿。或者直接把MOS管去掉然后看驱动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拆下来 瞬间驱动电压都没了  我换电容和二极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