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80G 零磁道A 怎么修复?谢谢

楼主(2012-03-09):
三星80G 零磁道A  ,我搜了网络,发现用DISKGEN 有2种方法

方法1. 把起始柱面改成1或其他

方法2.把起始磁头和起始扇区加1  不行再加1

这2种方法我都试过了,没用。
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着方法只适用老硬盘配合老主板.这样改后去主板里改下硬盘参数就可以了

   现在的硬盘管理方式都是逻辑方式了

网友:
试试效率源软件,不过0道修好可能不大!!

网友:
直接开SF(BURN TEST)。

网友:
直接开SF看看

网友:
如果,不要数据的话,用MHDD的ERASE处理一下看看

网友(点评):
多谢,但是第一步我就ERASE的,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