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电脑拆下硬盘装上别的电脑上读不出硬盘,该怎么设 ...
正常的电脑拆下硬盘装上别的电脑上读不出硬盘,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2-03-09):
正常的电脑拆下硬盘装上别的电脑上读不出硬盘,该怎么设置才能读出硬盘
本
电脑

网友:
是什么接口的?IDE的设主、从盘才行吧

网友:
很直接的办法就是载入BIOS默认设置,如果不行,就进BIOS里仔细的找你的那种接口硬盘的设置,如果找不到,那就是主板不支持你的硬盘。就像有时老主板有SATA接口,但不支持SATAII,有时硬盘跳线了还不行,有时是主板不支持那么大容量的硬盘。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一般的硬盘直接就能读出的,记住要断电的情况下插拔硬盘,要不就报销了

网友:
话不多说,支持3楼。

网友:
先看跳线卡,再看BIOS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