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BM T61P是用的什么型号的显卡?

楼主(2012-03-09):
请问IBM T61P是用的什么型号的显卡?改良芯片的编号是多少?多谢。14正屏。

网友:
一般是用的950的显卡 T61是740的

网友:
记得是740的显卡

网友:
用的是g84-950-a2对应的显卡型号是570M,改良芯片的价格大概比631贵80左右吧

网友:
G84-950-A2  FX570M     T61 G86-740-A2  NVS140M

我手上这台就是14正屏的T61P 还有,你说迟了,我在淘宝上120拿了一片,已经上机了,你一提醒仔细看看还真是打磨的,我檫~~这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A:
还真没见过14正屏的T61P,61P应该是15.4宽的吧,用的是950芯片。TB叫价130一片,号称2011改良版假一赔十,实属打磨,千万别上当

网友(点评):
晕,点错了~~~~~~~~~~~~我手上这台就是14正屏的T61P 还有,你说迟了,我在淘宝上120拿了一片,已经上机了,你一提醒仔细看看还真是打磨的,我檫~~这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见过14正屏的T61P,61P应该是15.4宽的吧,用的是950芯片。TB叫价130一片,号称2011改良版假一赔十,实 ...

我买的片子,价格一般比淘宝上贵,但是都是从固定的卖家拿货,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950 的几个220一颗

很多是打磨的,这些买芯片的潮州老,很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