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cpu无复位

楼主(2012-03-09):
一款dell 1427开机cpu无复位 pci复位都正常 连续触发3-4次cpu复位又出了 也能亮机了 断电后又不出 请教高手 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复位是从南桥这边过来的吗?

网友:
正常是北桥发到到cpu的

网友:
北桥有没有时钟 PWROK

网友:
先查所有的电压是否正常,复位才会正常的

网友A:
看下 CPU附近的电容有没问题

网友:
CPURST应该有一个阻相连,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 CPU附近的电容有没问题

供电没问题  电容会影响复位么

网友:
正常是北桥发到到cpu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9179-1-2.html

网友:
应该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查北桥的电源好信号送过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