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串口250G异响

楼主(2012-03-09):
接一块希捷250G串口硬盘,通电就滴哒滴哒的响,过一会就不响了,硬盘也不转了,停转了,客户说有重要资料,问数据恢复的,说硬盘磁头坏了,要开盘恢复数据,收费1500起,请问各位大虾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啊?谢谢指教!

网友:
也可能是板子引起的,换块板子试试可响了。

网友:
板或者盘体接触,都有可能,磁头坏也有可能,一个一个排除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