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几个小时不定时灭 一般是哪的事?

楼主(2012-03-09):
显示器亮几个小时不定时灭 一般是哪的事?

网友:
灯管的几率比较大

我很赞同,灯管情况确实不少

网友:
几小时才出现,灯管的概率小了点,用敲打法排除灯管接触不良,高压包概率大点

网友:
电源板的电容容量下降。12V  5V输出电容,300V滤波电容。

网友:
驱动板的事吧

网友:
发热量大,易虚焊的地方都有可能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屏灭的时候电源指示灯如果也灭考虑驱动板和开关,反之考虑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A:
这种问最难修,一般把电源一体板先通通加焊一遍,然还那样,换电源一体板,如果还那样,就灯管了,你还真不好测是哪根坏了,最好四根全换

网友:
容量下降 电容不一定看的出来时这样吗?那有没有方法大概量下电容的容量?

网友(点评):
电容容量是有专门的测试仪可以检测的 大概的测量下用万用表的电容档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最难修,一般把电源一体板先通通加焊一遍,然还那样,换电源一体板,如果还那样,就灯管了,你还真不 ...

是啊 我说这个修完不好测试 没接

网友:
一般应该是高压板得问题吧。

网友:
我的E2220W半年前也是这种情况!最后确定为驱动板坏了!

网友:
高压,检查4606

网友:
虚焊  电容 按钮  高压线圈 一个个的试试啊!

网友:
间歇性的不亮,不是高压问题就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