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电流 1a 多 不动

楼主(2012-03-09):
t60 电流 1a 多 不动 把内存拿下去 有内报警声 是显卡问题吗
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不好说 插上内存 外接试试
同意楼主:
3.0
丶专注
同意楼主:

网友:
可能是吧,

网友:
80%是显卡,这个机器其他地方比较少坏的

网友:
机器是两根内存还是一根,这种机器会挑内存插槽的。独显还是集显,独显的话这种703的卡也是会经常出问题的
反对楼主:
0.0
xin已苍老
反对楼主:
晕死 楼上说的是T60 你见过703显卡的 反正我没

网友:
这机器大部分是显卡问题,1A多基本到显卡了

网友:
这种机子都灌黑胶了不要凭着猜疑去动桥这样会把故障扩大,测下CPU 内存阻值,打下下内存时钟数据脚有没有跳变。

网友:
多半可能是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