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上电时序?

楼主(2012-03-09):
是不是搞清楚芯片的工作条件及信号去向?还有就是硬启过程就可以啦?

待机,由系统供电待机,DELL用待机管待机,触发才出系统供电
按开关》供电系统正常》系统供电3V,5V》正常后发出PG南桥或I/O(辅助供电产生依据)》辅助供电产生
》正常后发出PG到核心供电》核心供电条件满足后》输出低电平CLKEN到时钟IC(开启信号),IMVPOK好信号到南桥作控制时钟IC产生时钟》南桥产生PCIRST复位及PG信号》北桥收到PCI RST》复位CPURST》硬启完成。
我看论坛的兄弟又说背时序又说什么的,搞得好像大压力。

网友:
每个人的记忆方法都不尽相同,
就像你说的这个时序,我可不认为就容易记啊

网友:
看了IBM 的上电时序 抬复杂了

网友:
时序这东西每款板子都有自己的设计路子,不是死的,真不好弄明白,大体上把握修机器咱们不造机器也不搞科研,碰见问举一反三,真正需要你堆一块板子的时序了若指掌的时候你才能修好的机器很少。基本原理都差不多

同意楼主: 2.5 反对楼主: 5.0
有上电时序方便一点

网友:
HRST出来后才比较难修点,前面都比较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