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内屏不显示,外接正常.!!!

楼主(2012-03-09):
客户拿来时,外接有显示内屏一点反应没有,以为显卡开焊,加焊后无果,拿下来重新植球后还是一样,谢修过的朋友帮帮分析一下!!!!
\接口有18V主供,还有一3.3V.没有思路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屏线接口的数据 如何?没有数据 不好分析啊

网友:
你测量下信号的阻值。

网友:
屏线接口的数据,我几组电压有没有?如果一切正常那看屏上有没有问题,如果都正常那就是显卡问题了呀

网友:
这样的问题,首先考虑上半部分啊,为啥上来就干显卡呢。

网友:
显存啊显存试试啊

网友:
你要测下屏线的对地阻值 还有屏线 接口

网友:
有没有背光

网友:
屏线都没有试吗?太水了吧。  外接正常  没有换屏线屏等吗?

网友:
都是玩可以考虑BIOS CPU 晶振等。

网友:
换过屏没有啊

网友:
屏是好的.测试过了.

网友:
显卡没做好也会这样

网友:
是不是温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