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00暗屏,不是通病问题已解决了。

楼主(2012-03-09):
  前几天发了一篇帖子。急急急 SL500暗屏。
  大家还记得吧。现在已经好了
  不是通病,也不是高压板,也不是线的问题。
  修这问题之前我上网查了查。都是说是通病,所以我就按照通病的办法来 了,修了2天没修好,也没头绪了。所以拿给同行修。
   今天拿来了。原来是屏里面的灯条坏了。他们把屏拆开了,把灯条拿出来,换了根灯管上去。OK了。
   通病不是每个机子都有的。

网友:
也是一条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灯管引起的屏暗也比较多呀

网友:
是不是还要改个高压条上去啊

网友:
高压板的接口和原来的一样,就是排线变成LCD接口的插座

网友:
也是一条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现在led的灯条也容易坏    有一样的就换一样的  没有就找出那个灯坏了 换了就行    再装好包好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