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电源接电后(未按开机按钮),cpu风扇、硬盘等已启动

楼主(2012-03-09):
一块昂达a69t主板

通电后(未按开机按钮),主板中CPU风扇、硬盘都已经是通电启动状态。

此时的CMOS电池类似没电的状态,设置恢复到默认状态(换了电池依然不能保存设置),此时的显示器状态如同没有按开机按钮一样。

在按开机按钮后,机器会正常启动,在操作系统中关闭系统时,能成功结束系统,但此时主板各配件的电源没有正常断掉。

想了解一下这大概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

网友:
好像在BIOS里面有个电源设置可以关闭,开机自动启动的,具体哪个一时记不起来了

网友:
现在的状况,好象是主板cmos电池没电了,也不知真没电还是别的。
CMOS没电,会不会引起:通电主板和其他设备就已经是按开机按钮后的状态(未按开机按钮)?

以前没遇到这种情况,到底是主板还是电源那出了问题?

网友A:
开关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按钮!!!!!!

我把开关按钮的线都拔开,在通电后,主板的配件都是启动状态。

网友B:
先换一个电池,然后在BIOS里面找到power,有一个after power pailuer选项,选择stay off,保存!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一个电池,然后在BIOS里面找到power,有一个after power pailuer选项,选择stay off,保存!OK!

设置默认是关闭的,另外换了颗电子,依然无法保存设置,实在搞不懂是什么状况。。

网友C:
开机电路故障。
PS ON 与南桥或IO之间有个三极管,这个三极管的CE结击穿就会出现主板上电自动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机电路故障。
PS ON 与南桥或IO之间有个三极管,这个三极管的CE结击穿就会出现主板上电自动开机。

请问这个问题同时会影响CMOS设置的保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问题同时会影响CMOS设置的保存吗?

会的。另外检查一下CMOS跳线帽上的电压。

还有对这句很是不解:
在操作系统中关闭系统时,能成功结束系统,但此时主板各配件的电源没有正常断掉。
你的意思是WINDOWS系统可以正常关闭,但是系统关闭后CPU风扇还是长转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会的。另外检查一下CMOS跳线帽上的电压。

还有对这句很是不解:

是的,系统可以正常关闭(显示器已经熄灭),但主板和其他配件依然在工作状态,如硬盘、CPU风扇等依然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系统可以正常关闭(显示器已经熄灭),但主板和其他配件依然在工作状态,如硬盘、CPU风扇等依然转动 ...

那你短接PW ON开关5秒以上试试看CPU风扇能否断电?

网友:
和尚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在这多看看真能长点知识

网友:
问题是要量的,不是靠问的啊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个新手.不会修电脑的,是来探路的!呵呵 .

网友:
是主板供电电路问题

网友:
学习了,问题真是千奇百怪

网友:
呵呵!我也是来探路的!

网友:
有解决方法了么,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都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CMOS电池有电,BIOS设置无法保存,插市电无需按POWER开关所有设置都运转,但是机器并没有启动,也就是说主板没有复位,若按POWER之后,就可以正常启动,这说明是南桥或BIOS问题。先刷一下BIOS试试吧。若不在直接更换南桥既可解决。

网友:
PS ON 与南桥或IO之间有个三极管 肯定是主板有问题哦

网友:
开关坏了吧!有的自己开启就是因为这个!

网友:
开关坏了的碰到过,像你这样的没修过。等高手来解决吧。

网友(2012-04-29):
晶振不良,你换个看看

网友(2012-06-15):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