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宽屏成正屏了

楼主(2012-03-09):
联想笔记本,原本是宽屏的,现在成正屏了的,左边四分之三是亮的,右边四分之一左右不亮,开机至WINDOWS里都是这样,分辨率最高就是1024*768,重装显卡驱动和重装系统也是这样的,BIOS里恢复默认不能解决,外接显示器可以看到全屏,但也是这个分辨率,这个本子上月显示屏不亮维修过高压包。高手解答下是哪的故障呢?

网友:
先排软件系统的问题显卡驱动!屏线也可能是屏不对!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像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理论上跟高压板没关系, 跟驱动板有关系, 可能是维修的时候碰坏什么了吧, 例如屏线什么, 仔细检查下,

网友:
换码片吧,是不是把液晶 屏上的程序 都坏了

网友:
开机就如此,系统可以排除;外接也如此,屏线、屏幕也可以排除;BIOS应该无法限制显卡的分辨率,也基本可以排除,我认为应该从显卡身上找问题。见过显卡损坏只在一半屏幕上显示的。

网友:
加下显卡吧。

网友:
是屏坏了。
或屏上的码片错了。
总之换屏都能好。

网友:
把屏放到其它机器点一下看看

网友A:
问下楼主是否更换过屏幕后出现这故障的,还是原先就这问题,如果更换过屏,建议刷下屏码片,如果是原先就这故障,那做下显卡吧

网友:
有条件把屏接到好机上试试。

网友:
换屏试试,确认屏没问题就是显卡了

网友:
不是屏就是显卡了

网友:
先验证屏吧.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acer有些机器遇到过,BIOS放电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是否更换过屏幕后出现这故障的,还是原先就这问题,如果更换过屏,建议刷下屏码片,如果是原先就这 ...

哪里有正确的屏码片程序24C系列的EEPROM,  程序

网友:
应该不是马片和屏线 屏的问题   因为LZ说了外接也是一样的   应该也不是高压板和bios的问题  个人觉得是显卡的问题建议LZ换个显卡试试看啊

网友:
继续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28934.com    zt.fei15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