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A43E 图纸

楼主(2012-03-09):
那位大侠有ASUS  A43E 的的图纸啊 今天接到一位客户的送修机器  ASUS  a43e的本本  之前送到维修站去说是进水不保   待机0.02 A  感觉还好  上BGA烤过之后还是不触发 检测主板静态0.03和0.05v都有的   不过当检测到 pj8202 旁边的一个电杆时阻止只有40几欧姆   还有本电杆的一个MOS管也是通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原因啊 ?  那个大虾指点一二啊
最好有图纸上传一份啊  版号 K43SD MAIN BOARD

网友:
静态电压也没这么低吧
才0.03和0.05V?

网友:
怎么没人有这个版的图纸吗? 小弟急啊  刚到这个公司就遇到如此棘手的事  唉

网友:
MOS管在任何一个板子上不可能是通的 除非在二极体值较低的 电压电路中会低点但是不会是通的 你应该先解决它 看看那个40欧的地方是什么电压? 这些好了之后刷个BIOS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我也在找这图,太新了

网友(点评):
兄弟能不能帮看一下MINI无线网卡下面的那个6脚双面的小管子是什么型号的不?谢谢!!

网友(2012-04-29):
这机器跟水有仇吗,我也修了两台A43E,都是进水,有一台直接是泡在水里的,两台都修好了,但泡水的这台出现了新故障返修,也是同求较纸

网友:
估计这个版的设计工程师是游泳教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