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800gt请教

楼主(2012-03-09):
最近刚开始学维修,所以很多地方都不太懂,大家多多包涵。 进入正题。
接到朋友的一块杂牌9800GT,说是黑屏。
拿来上机有的时候能点亮,点亮之后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直接黑掉,短的话一两分钟,长的话半个小时左右。
黑了之后重启起不来,一般断电之后再开机,偶尔就能起来了。
我查了一下供电,没啥问题。 仔细检查了一下表面,发现一个地方似乎掉了一个铁片电阻,但是不太确认是预留的位置还是确实掉了。 而且板子上也没有标注,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头疼了,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大家帮帮忙。。

网友:
黑了之后重启起不来,一般断电之后再开机,偶尔就能起来了。6 _  i4 j7 A2 G( ?5 D
我查了一下供电,没啥问题。 仔细检查了一下表面,发现一个地方似乎掉了一个铁片电阻,但是不太确认是预留的位置还是确实掉了。 而且板子上也没有标注,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头疼了,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网友:
可以在网上找到同一款  对照着看看

网友:
我上次就遇到一个主板网卡芯片被人去掉了  就是在网上找到的

网友:
杂牌子的,今天找了很久,根本没有一样的,我手机像素太差,拍了几张,根本看不清楚。。

网友:
 就这么沉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