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775主板 怎么测主板各大供电

楼主(2012-03-09):
775主板 怎么测主板各大供电 测试脚
有资料也可以啊 谢谢
我只报了个远程液晶 和电路基础
资料
主板

网友:
等你报完主板你就知道了

网友:
继续学下去。有基础了就好办了。什么事都有个过程

网友:
慢慢学,我还不是在学习过程中

网友:
这个要找一个板子自己看一下 对照一下书上介绍的 一般主要的供电都是测电感 一般的CPU电压1-1.5V 内存一代的2.5V二代的1.8V 北桥的有1.2V 南桥1.5V 跟1.0xV
同意楼主:
5.0
zhmengaa
同意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