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寸液晶屏幕无图像显示

楼主(2012-03-09):
显示器接通电测试,发现屏亮一下马上就灭了,但开关指示灯一直在亮一下又灭一下。如此反复现象。折开测试4根灯管是好的,电源板有12V与5V输出。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用一块高压板代替测一下

网友:
把12V在保险段开来 。改个通用的高压条试试看

网友:
电源板有12V与5V输出
不代表高压板就是好的。。。。通用版试试

网友:
你可以试试重焊一下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