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秒台DELL D610无待机

楼主(2012-03-09):
客户一早拿机来,说机子没问题,就是现在不通电!(听这话,真想叫他走人)
插上电源,待机电流都没反应!
拆机... ...大半个小时过去。
这机拆板子出来,还真有些烦!
量了下接口,19.5V有!客户也看到了!支走客户再打开图纸来。

从接口一路查19V,到DC_IN+电压只有4.几。
再查PQ30第四脚控制电压17V有,DC_IN+又没短路!料板上找了个4800上再通电,待机来了。触发一路走码!

网友(点评):
4脚电压正常应该3V多 呵呵呵 你算错了吧

网友(点评):
这个pq30的第4脚的电压时多少啊 是3点几v 还是17多v啊

网友:
呵呵 ,我也修到过一台没有待机 , 问题不是保护隔离管坏了, 是是边上的电感虚汗了, 嘻嘻, 不错。。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而且能赚到钱

网友:
楼主,4800是不是P沟道的MOS管呢?是不是只要是P沟道就行?

我怎么觉得是N呢

网友:
这样修一台能赚多少钱啊

网友:
是不是就是图中的PQ30?

网友:
修这机子真是爽快

网友:
经常有人说:机器没问题或我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4800 是不是楼主说的PQ30?  这是个P管,正常的话4脚17V应该不会导通吧?

网友(点评):
4脚电压经过电阻 分压得到的 你可以算一下

网友(点评):
正常该VIN住供电除于287再乘47等于3.几V

网友:
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2级电压没有吧

网友:
哥啊 这机器最后你收了 多少钱 ?这是最主要的

网友:
挣钱的感觉,真爽!

网友:
经常有人说自己的主板是崭新的,才用2年。

网友:
从楼主写的上来看,PQ30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
LZ你说的什么哦?原理都没说你换他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
最多收150大洋吧楼主,因为这种机器已经老了,收多了客户也不会修的。像他一进门就说笔记本没问题证明这个人不怎么大方 150够了!

网友:
机子没问题 那拿来干什么

网友:
这个钱好赚的很

网友:
修好 收到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仔细看了D610的图,此场管是P沟道,当时我换上的我也记不太清楚是不是4800B。谢谢提醒!

网友:
忽悠忽悠拿钱走人。赚到钱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