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FPf 怎么改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2-03-09):
开机 亮三秒钟 在关 在开机亮三秒钟!! 这种板子高压板怎么改? 找不到ON线!!
DELL
付吕剑武
说到底,还是要自己跑线,从高压部分到解压部分

网友:
用万用表打啊,
你没拍背面的高清图,如果拍到背面高清图,可能可以帮你一下子

网友:
同意楼上,最好能拍个高清背面图!

网友:
电源高压驱动一体板,哈,我维修液晶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么一块板
支持二楼说的,来个高清图我们给你找找

网友:
找不到OFF?信号从屏供电上面拉一个过来不就好了 一体板也一样的 死DELL的就做的跟人家的不一样
同意楼主:
0.0
百密一疏
同意楼主: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板的ON信号肯定在插口中了。驱动板通过连线到插口传过来的。

网友:
应该有ON的吧

网友:
供电 地线 开启线 开启线找不到在屏供电上拉个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 !· 这块块子高压旁边两个25V的电容换了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