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修好二修明基S52不触发到触发掉电

楼主(2012-03-09):
接机拆开内存盖,南桥都动过。。。抱着没希望的态度拆出板,晕!
北桥IO南桥都干过!
待机3V5V都有,就是不触发!
我也走了弯路,跟着上电一步步走!
开关3.3V有,一直到97551正常!查97551工作电压有,晶振都有!171脚没电压,DNBSWON#,S5_ON发不出!

看板上家已经动过南桥和IO!@难道没换好?
我也走了愚的一直,换了南桥和IO,经常还是不行!
回头又来论坛,真是感谢基地,只是没早点看到贴子,原来板和联想200一个鬼样。BIOS引起不触发!
风枪拿下40脚BIOS,还是感谢基地,下了个刷上!还真神,触发了!
不过,刚刚触发,掉电!手摸CPU有点温度的!
天气太晚... ...
经过一晚上,其实已经想放弃,不过想想,都干了这么多了,不拿回点钱太亏了,而且!@#¥%……
触发查各供电。
MAINON有电。
再一步步查如下图。

各电压都有,就+VCCP出不来。。。看来问题在此

再来图!
阻值基本正常!上波,SC1485的DL1阻值正常!BST1,DH1触发是有波的。拿下两场管,阻值正常(看来正常的阻值不一定就是行的)换上料板上两个。波形出来了,不掉电,一路跑码!
明基来了!
装机进系统一路正常!
呵呵,修本本,技术是要的。经验也是关键的!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很多BIOS也参与开机,一般不触发我就3板斧,EC BIOS SB
关键还是BIOS

网友:
技术关键设备也很关键。

网友:
有点没看明白。。
请教几个问题
没拿上下管的时候。阻值是正常的。。您是怎么想到要取下那两个管子的呢。
而且换管子前你说BST1跟DH1是有波形的。也没有说其它脚位的没有波形吗?像BST2。DL1之类的没有吗?
没有的话。你怎么想起来换上下管的。。

没有错,经验是经验 关键你的思路是怎么样的?不介意的可以分享下。谢谢

网友:
对,楼主讲一下是怎么判断那两个管子有问题的。

网友A:
SC1485的另一边出电触发时有电出,而这一边出VCCP的电压完全没,但BST1跟DH1触发时都跳变,说明芯片可能没坏,所以先取下场管了。输出端阻值只有0.44,本来以为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1485的另一边出电触发时有电出,而这一边出VCCP的电压完全没,但BST1跟DH1触发时都跳变,说明芯片可能没 ...

图不是很完整。所以有点不明白。。现在明白了。。就是说芯片输出驱动方波存在的(一般认为芯片是OK的)。而且与这个芯片相连的除了芯片就只有上下管了。。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好似乎明白了点

网友:
不怎么明白。要努力点才行。

网友:
VCCP 供电没有是在哪查的,还有你触发后掉电 加电到多少   剖析下。

网友:
技术、经验、设备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
看完楼主的帖子都花了几分钟时间,估计楼主起码修了好几个小时。不知道能收多少大米

网友:
刚开始看帖子真的感觉有点晕,感觉有点神,后来看大家的讨论终于有点明白了,呵呵,感谢大家积极讨论啊,我虽然不是基地学员,但在基地论坛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获得了很多人的帮助,感谢基地提供这样好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