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2216W开机闪

楼主(2012-03-09):
学徒学习中,今天拿到一台ACER  开机屏幕闪的厉害10几秒后一切正常,关机也闪。师父说电容容量不够叫我全换了,听师傅的话照做了,上电好了,心想师父是师父,  关机再开,又闪  并且一次比一次闪的厉害。求高手指点下啊(用其它板子点过驱动板是好的)。

补充内容 (2012-4-10 10:29):
问题已被师傅解决,是到高压的开机信号延迟了,把到高压三级管中的电阻去掉用锡连上就正常了。不过师傅太霉了 他把人家软屏线弄断了。呵呵

网友:
loge后闪动,无图像,10几秒后显示图像便正常,关机也会闪动一会而且很厉害

网友:
真羡慕你还有师傅,哎,  哪位做我师傅呀,555555

楼主既然驱动板确定是好的,就换一个高压板试试看如何。

既然,十几秒后能正常显示,说明驱动板和灯管应该是没事的,
高压板IC接触不良  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