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这块屏坏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2-03-09):
手头遗留一块17寸屏,,用了好多板子点不亮,现象如图,无信号红绿蓝白轮流显示,有信号时黑屏,中间偏下方一条亮带

网友:
2种可能.第一 驱动板坏或者程序不对.造成这种进入"自动老化模式".第二 屏上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这现象好像不是屏问题么。 用通用驱动板点过没?应该是驱动板问题的。

网友:
好像不是屏问题,换个通用的驱动板试试看看!!!!

网友:
是不是上屏电压不对啊。最大的可能还是逻辑板坏了。

网友:
先刷下程序、、

网友:
当然是驱动坏了哦!

网友:
看上去不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很可能是屏上的电路出问题了  我还有个19寸的宽屏 也是红绿蓝彩带模式怎么换驱动程序也不行  确定是屏的电路问题了 还没有仔细查电路 有时间找个一样的屏对比一下  看能不能修起来

网友:
绝对不是驱动的问题,这种屏应该好点的,本站也发过这种屏程序,我写入2025,故障一样,大家仔细看,屏上被分成4行,屏上
还有一小圈小正方形

网友:
而且这四种颜色是无信号是驱动板的自检

网友:
这种看起来好像是屏的三色。

网友:
换好几个驱动板都点不亮,那就是屏的问题了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先断掉了,你看看是不是连接到屏的线有木有坏a

网友:
插信号线看了没? 我记得好像是HP的显示器吧 通电就这样  插上 信号就正常显示!

网友:
前面说了。插上信号线黑屏有一条宽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