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全桥整流问题

楼主(2012-03-09):
我想问下四个二极管组成的全桥  那端是220V 输入 哪端是输出电压脚  本人无师傅 菜鸟  请别笑话

网友:
正反级交接的地方是交流输入。

网友:
二极管一正一负接Ac电源。看看图纸上有啊

网友:
很多电路图中都有。。。

网友:
两个二极管的正极接在一起,这一点为地,两个二极管的负极接在一起的点是输出端,其他的两个首尾相接的点就是交流输入端

网友:
通用的4脚整流桥堆,缺角的一脚为正出,二三脚为交流入,第四脚为负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