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按扭开不了机,按PW LED能开机.奇怪现像.

楼主(2012-03-09):
我是新手,求教..

接上电源,按PW开不了机.点PW LED能开机. 开机正常后....只要不断电的情况下.PW能开机能关机.
只要断掉电源,PW又没反应了. 开关两端电压为3.2V左右,COMS有电压也是3.2V左右,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况.
晶振两端接地有0.2V的电压差.

网友:
是不是你的开机按钮轻微漏电导致的。

网友:
这种情况,把主板上的开机排阵面板上的线统统拔掉。然后用镊子来短接试验是否还存在上述问题。
排除开关按键后再一步步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A:
我是裸体测试,没上机箱...  晶振两端电压有差值....打阻一脚为1400.另一脚没反应.32.768KHZ.INTEL的主板.

网友:
有可能开挂针做子有问题、干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裸体测试,没上机箱...  晶振两端电压有差值....打阻一脚为1400.另一脚没反应.32.768KHZ.INTEL的主板.

按PW开不了机.点PW LED能开机

的确是好奇怪,泡泡线看看PW LED 和 PW ON 的高电平脚都是通向哪里的。短接PW LED怎么会触发呢,怪哉。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对就换IO,应该是IO程序乱了 @

网友:
测过PW电压时高时低,有时很正常.3.3V.有时没电压....

网友:
换IO试一下了,应该是IO有问题。

网友:
PW针电压正常 到IO之间的线路有没有问题  点开关没反映看下IO脚有没有跳变 如果有跳变换个IO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