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显方屏

楼主(2012-03-09):
今天接一台海尔W66一条内存槽不能用,用另一内存槽机器能亮显方屏,机器是集成的,所以一看就认为是北桥的问题,北桥是945GM,换北桥后那一条内存槽能用了,但是还显方屏
屏,屛线都换过了,测这屏的码片有供电,两个信号也有波形
怀疑是bios的问题,在论坛上有一个,刷上机器不亮了,又刷上原来的,故障依旧
谁有这样的bios共享一下
请高手指点,下一步该查什么

网友:
明确一下现在机器还亮,但是现在机器还显方屏

网友:
排除接口脏,差分线断,就是显卡了,

网友A: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是屏,手里有一样的机器,换屏试了,不行

网友:
换桥时掉小件了吧    仔细看看

网友:
可能是主板检测屏型号的电路坏了,主板检测不到屏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就是这样的,或者是BIOS程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