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张主板老是温度过搞警报!怎么取消

楼主(2012-03-09):
主板老是温度高就警报!用的鲁大师!开机就70度有时候90度!怎么取消这个功能!电脑散热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主板好像有问题温度高!其实是冰冷的

网友:
进BIOS看看报警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升级一下BIOS再说

网友:
升级过BIOS,也许就会降低温度了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就 看BIOS里能不能关掉 有些是可以关掉不检测的   或者如果是AMD的CPU可以换个CPU 有些CPU内部的硅胶干了  也会温度过高

网友:
看看是不是热敏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