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正屏 花屏

楼主(2012-03-09):
一开始花屏,我想故障可能在排线上,更换屏线后,不花了,我把分辩率放在1024X768、HZ放在75马上又开始花屏,图像还能隐隐的看到,当我打开我的电脑或者文档时,不花了屏了,只要一关闭我的电脑或者文档后又花了,放在60HZ没有此故障。屏上的故障还是驱动板上的呢?

网友:
这台液晶是长城L7BG4

网友:
液晶的频率好像是60吧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设置60HZ就可以了,CRT显示器要在75HZ以上。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屏不良了 换一个好屏肯定不会再出现花屏的现象 17寸液晶支持1280*1024 刷新频率能上到75 性能好的显示器刷新频率还能高一点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上的哪个IC虚焊了  动手能力强的话 是能修好的  要是没有维修经验 就别折腾了 弄不好连个花屏的显示器 也没有了

网友:
一般的屏也就是默认的60了,没必要再刷了

网友:
小白表示无力。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码片松香补焊,不然老衲无能为力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台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替换看看

网友:
你查一下说明吧,你上75的刷新率能行吗,上60是正常的别想上那么高。

网友:
这 有可能是程序有问题,你找个程序刷一下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