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迷你100W陶瓷发热灯灯体温度

楼主(2012-03-09):
很迷你的陶瓷发热灯,你DIY BGA用得着吗?我不知道能发出多高的温度,有用过的朋友请出来说一下,先谢过了。
是220V 100W的,进口货或国内代工。据说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灯,2~5万小时使用寿命。

网友(点评):
汗,真没用过这种灯,估计民用很少的。

网友:
回HANVEIN 民用的,养爬虫的给虫虫取暖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是像浴霸那样的自己聚光的话,做上加热应该可以

像BGA上的发热砖,不像浴霸灯。这种小灯100W是最大的功率了,没有更高功率的出售。黑的有20W/40W/60W/80W/100W这几种。白色的只有100W一种。

惠普862那个小BGA机上用的是100W射灯(一个灯要300元,只能用300小时)做上加热,不过他有个聚焦系统,并且可见光很强,这个灯无可见光的,热量是发散的,不大好比较。所以求用过的朋友给个数据。

网友B:
做上下发热应该功率都不够,做预热也不如红外砖,这个东西没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上下发热应该功率都不够,做预热也不如红外砖,这个东西没用吧

红外BGA上加热大多数用150W~250W 6*6的小发热砖,好点的用德国进口的也是这功率(当然也有用小红外灯拼起来的,那也不过300W)。单从面积底发热面积比较的话,6*6是36平方厘米,这个灯是16平方厘米,单位面积功率不低于小发热砖。当然这样算也不是很正确,因为散热不是只有底面。但真要比较所有面积不大容易,灯的侧面高底面小,发热砖底面的两面大侧面小。所以只有实测温度是最可靠的。温度如果220V下5分钟能上400度就应该能用。

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用作底部加热的话这要比较底面积单位发热功率,,出来的误差不是很大,因为热气也是向上的,向别的方向的热损失小;但是用在上加热的话情况差别就比较大了,原因还是因为热空气上升。

网友:
我对6*6的方发热砖并不满意,板子上的芯片如果能放正了还好,有些45度角放置的芯片就有点不合适,不如圆的,不需要考虑芯片方向;还有小方发热砖面积比较大,对周边元件的影响也大,必须贴防热胶带。这个灯底面小,对于小些的芯片很合适,小于3.5*3.5的芯片都合适。比如南桥。

网友:
对于用于预热的附加分区,倒也并不很担心,主要是上加热比较没有把握,画了个热传播示意图,可以看出其中的原因。
因为陶瓷灯与板子是不接触的,所以不考虑热传导的影响,主要是辐射和被加热的空气的对流。预热附加分区,对流的热空气向上,附加到红外辐射,使得升温更容易;上加热就不一样了,热空气向上流失只有底面的红外辐射起作用,距离小的话可能还有一点热空气影响,距离稍大就没有了。